惠普520短路

楼主(2011-07-31):
我昨天遇到这样的问题,本来是高压条的问屉,测量信号叫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19V的供电脚,把主板烧了,现在亮不了机了,,然后我就把机器拆下来,上电摸一下,发现MAX873A发烫,我二话不说就把这个系统供电芯片换了,结果也是也是一样发烫,断开5V电感用直流把烧了一下发现后级有短路,摸一下芯片也没有发烫,哎,这下不知道怎么办,请各位大师教一下,很郁闷哦,现在搞不亮,怎么办啊

网友:
查一下8734的外围

网友:
如果你碰把亮度调节和19V短了  那就是EC坏了

网友:
  量下是不是保险电容烧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