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2求助

楼主(2011-07-31):
今天接到一个T42的机器。故障是开机有显在10秒后就没有了。连开三次就没显了。以为是显卡就加旱了一下
。不知道是不是没做好现在是不出发了。有一师傅给我看一下说我把显卡做死了。我就把显卡拿下来。还是不出发。我就换了ec。又出发了。但是是从0.04出发到0.06不动。我没有把显卡旱上。还有3 v对地电阻是0.32

补充内容 (2011-8-1 16:39):
问题以解决。是南桥。做的时候虚汗了

补充内容 (2011-8-1 16:40):
谢谢大家

网友A:
可以回焊一下南桥试试,做显卡的时候有时会造成南桥问题的。

网友:
还有电压未出来   好好量量阻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回焊一下南桥试试,做显卡的时候有时会造成南桥问题的。

是一个好的思路

网友:
南桥!没错!

网友:
做的时候把南桥作死了   要保护好才行

网友:
谢谢大家。问题以解决

网友:
T42的显卡离南桥太近啦,才会出来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做这种距离近的桥一定要贴好贴纸。要不很容容易就会虚焊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