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上低端cpu能开机

楼主(2011-07-31):
原先用amd4000+能正常用。现在开不了机。改上3000+能开机。同样问题好几回了

网友:
供电老化,桥不良,桥座脱焊。都会出这种情况。

网友:
刷一下BIOS

网友:
很多老主板上高的cpu需要刷bios。去下载最新的bios吧,官网上一般都有说明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