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用驱动板刷死了怎么办?

楼主(2011-07-31):
我有好多 乐华2025L的驱动板  都被我怕刷死了  换能修吗?  求助各位大侠。

网友:
没看明白什么意思

网友:
坏了不是有质保吗

网友:
板子刷死了..不是换芯片 就是换ROM吧..

网友:
2025不容易被刷坏.....

网友:
2025死不了,换个新的继续刷

网友:
死了。啥意思。。BOIS芯片刷坏了?

网友:
我找到软件可以清空了  不过也要谢谢你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