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笔记本开机密码

楼主(2011-07-31):
清华同方笔记本,超锐f5600s,开机设置了密码,进入bios,想把密码取消,在设定密码选项输入原来密码,然后新密码和确认密码都按ENTER ,悲剧开始了 ,开机还让输入密码,然后输入啥密码都不对

原来这个机子是输入完密码后就自动重启,进入不了系统。这个是啥原因呀。

网友:
输入原始密码 和直接按ENTER都不管用,三次后系统锁住

网友:
进PE把密码清除了试试看嘛

网友(点评):
你清给我看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来要清CMOS或刷BIOS了

网友:
楼主你这个是不是可以进BIOS啊, 既然可以进那就是可以PE进啦,进PE现在都能破密码啦,你直接破了试试看.或者可以直接用系统盘也行的.

网友(2012-05-10):
刷BIOS吧 要不把电池拿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