奶奶的竟然是IO的事、、

楼主(2011-07-31):
今天一早来了个板子、、(型号我给忘了、(~ o ~)~zZ)跑码跑不过C1、于是开始量电压   。、、主板电压全量完了都正常 、、我把CMOS放点、、还是不管、、我把BIOS扣下来刮了刮、、清了清、、还是不行  、、我直接刷BIOS了、、因为BIOS是6脚的所以要把芯片放到架子上、、要把芯片脚往里摁摁、刷完以后把BIOS取下来、想把芯片脚掰回来焊上、可是一掰把芯片脚给掰断了、、(哎╮(╯▽╰)╭悲剧啊)、后来上隔壁买了个BIOS刷完焊上、、╮(╯▽╰)╭哎真衰啊 一个BIOS花了5块钱 、悲剧啊、、幸亏还能找到BIOS不然就咧熊了、、刷完BIOS还是不管、、于是就怀疑北桥了、、压这北桥、可还是不过、、板子是集显的、、于是我插上显卡压北桥、、可还是不管、、于是我到论坛上发帖子、、有几位朋友说可能是IO的事、、我想着跑C1跟IO应该没什么关系吧、、后来确实没什么办法了、、我拿着吹风枪对着IO那片一阵狂吹、、后来一点、、好了、点亮了、、奶奶的原来是IO虚汗、白花了哥哥5块钱、、╮(╯▽╰)╭、、真是悲剧了、、、

网友(点评):
LZ你那天肯定点背

网友(点评):
BIOS是6个脚的吗?还真没见过 要是楼主不说下次碰到了这种还以为没BIOS的呢 学习了

网友:
反正羊毛长在羊身上,又不用你出钱

网友A:
╮(╯▽╰)╭哎伙计  你就不知道啦、、这钱是我私人陶的啊   跟老板没关系啊、、╮(╯▽╰)╭

网友B:
楼主  其实你还是幸运的  要是 花了 5元钱 还是死活 修不好    那才叫冤  呵呵呵  你这5元钱  花的其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  其实你还是幸运的  要是 花了 5元钱 还是死活 修不好    那才叫冤  呵呵呵  你这5元钱  花的其所
{: ...

也是哈   那个BIOS芯片可难找了

网友:
看看,不错。

月饼 -30 严禁灌水

网友:
顶一个了、、、、、、、

我是刚来的 -10 严禁灌水
月饼 -4

网友C:
是循环跑C1 吗????????????????????

网友:
想也想不到跑C1会是IO 的问题

网友(点评):
这个也是有可能的!只是几率比较小!

网友:
C1,当然要考虑IO

网友:
不光是不过内存,还有不过CPU的,,还有很多,不自检的,IO坏的很多

网友:
来了笑一个

我是刚来的 -10 严禁灌水
月饼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IO坏,跑CI,
我有一片865,跑E0,是南桥的问题,一压就过,BGA了一次,好了,放几天,又不行了。就丢一边了

网友:
厄,好家伙,我又学会一招

网友:
幸会啊。幸会。

我是刚来的 -10 严禁灌水
BLFMYSO -1

网友:
现在很多主板用八脚的

网友:
分享经验。。。谢谢楼主 。。嘻嘻

网友D:
一拖二换三报废,你师傅没教好你咋就让你出师了咧  :)

网友:
各位观众 五条烟

我是刚来的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嘿嘿,谁能总结总结IO坏出现的问题呢?很期待啊!

网友:
是什么样的I0阿,是不是电源好信号由它发出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一拖二换三报废,你师傅没教好你咋就让你出师了咧  :)

我还没出师啊   目前还是学徒啊

网友D:
那就是你师傅教你不用心,

网友:
c1给i/o也有关系       是啥主板哪个型号呀       也不说清楚

网友:
我也两块板,雷击后把网卡拆了,也是不过内存,会不会也是IO的事呢。或是桥的问题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循环跑C1 吗????????????????????

不是、、跑C1就不跑了

网友:
我很纳闷C1跟IO有什么关系? 知道的说下

网友E:
IO虚焊会引起跑C1?什么主板楼主贴出来好研究一下,是技嘉吗?

网友:
很多GIGA的板会出这种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那就是你师傅教你不用心,

郁闷 、、     说维修OK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IO虚焊会引起跑C1?什么主板楼主贴出来好研究一下,是技嘉吗?

好像是技嘉    我忘了是什么板子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╮(╯▽╰)╭哎伙计  你就不知道啦、、这钱是我私人陶的啊   跟老板没关系啊、、╮(╯▽╰)╭

晕,这还要自己给呀

网友:
想不通的话,可以找个图纸参考下。我想这样你应该就会明白为什么会和IO有关了。

网友:
才知道跑C1也有可能是I/O出问题,谢谢了!

网友:
直接是是跑C1吗?

网友:
学了一招,不跑码,拖IO.

网友:
"一拖二换三报废,你师傅没教好你咋就让你出师了咧  :)"
              你那哪是修东西,简直就是没有技术的瞎搞,也同样侮辱了所有在维修事业上作贡献的我们,楼主所说的现象让我挺意外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