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SL300插网线打X

楼主(2011-07-31):
这机子改成10M能上网换其它的速度上不了网打X,换了网卡,网桥,接口都不行,不知道是什么坏了呀.
上不了网

网友:
你发个图上来,是不是网线接的不对,再做个网头试试

网友:
兄弟要是网线做错就好了呀,换系统,换网线接头这些肯定试过的了.

网友:
应该是网线吧!

网友:
JH 完全不是网线呢

网友:
1 接口到网桥的线路 有断线 2 网桥坏 3网桥到网卡芯片 断线 你都查查看 还有你 换的网桥 一定要 完全一样 否则 也会导致 打X 实在不行 你检查 线路 没有断线后 把网桥 换回原来的 试试
同意楼主:
5.0
kernxn
同意楼主:

网友:
线路都查了没有断,因为10M能上,没换网桥接口之前就那样的问题

网友:
不改成十M的那黄色的灯一闪一闪的,绿灯不亮,改成10M,绿灯常亮,黄灯闪.

网友:
此要已经修好,谢谢大家.具体原因是折掉网卡插作那几个黑色的不知道是电阻还是电杠.

网友:
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,你是不是拆了黑鬼旁边的几个小东西啊,都拆了还是怎么搞的,能分享下吗

网友:
有可能是网线和网头,不行就查查网卡 到南桥的线有没有断,也只有这些了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