乐华2025L的驱动板 被我刷死了 能修吗? 求助各位大 ...
乐华2025L的驱动板 被我刷死了 能修吗? 求助各位大侠。

楼主(2011-07-31):
乐华2025L的驱动板 被我刷死了 能修吗? 求助各位大侠. 刚刚打错字了 不好意思。
求助

网友:
这个有保呀,,刷死了就送保呀

网友:
通用板还有刷死的,我的板刷N次了,没死过

网友:
刷进的屏参不对就有可能刷死了,这种现象要把芯片取下,装在基本品牌的板上用对应的软件清空后,再焊回就可以重刷了,要多试几次,当然,最方便就是用500P直接清空,不过要有设备才行

网友:
用种程序会死,不选错的话,刷几百次也不死,以前用2025刷2013的,死过一块

网友:
存储介质编程次数是有限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