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 5310通电不显

楼主(2011-07-31):
今天接了一台宏基 Travel Mate 5310,问题是通电不显示,内存换过,北桥加焊过,查电压全部都正常,电流只有0.8几,没有跳变,看样子应该是没过CPU,但我又没办法下手怎样修了,因为供电都正常。求大虾们指点指点。谢谢
cpu
mate

网友:
查下 看 cpu的 复位出来没有

网友:
代换下CPU试试,不行的话就查CPU工作条件,AD线量下,时钟复位都要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