改通用高压板问题。

楼主(2011-07-31):
新手求教。 一台液晶显示器,通电后,屏幕一闪一灭一闪一灭。一直反复。个人感觉是高压板的事。改通用同压板就三根线。12V  地   开关。是吧,我的高压条上有6根线。两个电源  两个地线  一个开关  一个亮度调节。电源和地这两个信号就一样用一根就行是吧,
在线等答案

网友:
这个问题挺让人郁闷的。电源和地都是两根线是为了增大流的~你接的时候把两根电源线扭起来用。通用高压板就接五根线就OK。电源(两根),地(两根)。开关(一根)~

网友(点评):
两根电源线 不可以看作是一根吗 都是12V 同一个脚出来的 粗一点的电线就可以啊 为什么还要搞得那里复杂 有点不解

网友:
哦,谢谢,我本想是把电源和地线一样剪掉一根呢,因为头一次改,所以不确定,上来问一下,谢谢

网友A:
我不是专业维修的。我只是个爱好者而已。我都知道为什么会有两根电源线。说明什么???你不够心细。做维修如果不心细点。将来我想你会走很多弯路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不是专业维修的。我只是个爱好者而已。我都知道为什么会有两根电源线。说明什么???你不够心细。做维修 ...

嗯。还有一个问题。就是改的通用高压板,是不是从电源板任何一个12V取电都可以啊,谢谢

网友:
看你取电的位置。只要能通过足够大的电流就行~~

网友:
一般我们都是接三根就是的,很少人接五根的吧,因为接三根都没有问题的了,才那点电流。何况的是通用的配来的线一般都是三根的。

网友:
搞根粗点的不也一样吗

网友:
我一般把六根线的都改成三根线的。把地,电源,和亮度调节各去掉一根。

网友:
你是说显示器问题是黑屏了又可以自己亮,反复这样的话,不一定是高压坏了,这种也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!你改了高压板已经好了吗?

网友:
一般的话就接3根就够了的

网友:
那个业余的都那么多积分

网友:
学习中,谢谢分享

二当家de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应该是4根吧,电源,地,亮度,开关

网友(点评):
亮度可以不要的 一样没有问题.

网友:
一般通路的话是可以放一起的

网友(2011-09-02):
一体的板子从哪里找ON信号,12V是从哪里接都可以吗?

网友:
双地双电源线  是增加电流的 不能取掉。

网友:
只要接3根线就能解决

网友:
三根线没有问题啊。

网友:
三根短时间内没有问题,用久了接触头会打火造成接触不良。很多山寨的都有出现这样的情况,为我们创造了不少收入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