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xw-wl19bh显示器开机后.几秒后黑屏.

楼主(2011-07-31):
我的联想lxw-wl19bh显示器开机后能正常显示图像.几秒后黑屏.电源灯绿色正常,反复开机都这样.是灯管坏了.还是高压板坏了.如管坏了.怎样知道四个灯管那个坏了.

网友(点评):
这个谁也不能直接回答,,这个要通过检查再进行判断

网友:
如果高压板有问题可以用外接灯管来测试,如灯管有问题也是外接灯管测试,利用高压板的保护功能外接一边的灯管目测是否故障出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