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SM30 ECRST#是如何产生的呢?

楼主(2011-07-31):
大家好,我想请教一下SM30的ECRST#是如何产生的呢?谢谢。

网友:
和RSMRST#同步

网友:
楼主你好,很高兴和你一起分析,
在下看来,RN36排阻是ECRST的上拉电阻,提供一个3.3V的电压,
当PLT RST产生一个低电平复位信号的时候,控制Q19导通,拉低ECRST信号,间接地控制ECRST的产生,
楼主说的同步,实际上并不严谨,严格上来讲时序,应该是PLTRST在ECRST前面。
楼主这个是台机的主板吗?怎么和笔记本时序不一样?

网友:
楼上说的怎么是PLTRST ?明明是RSMRST#控制的啊

网友:
三楼正解,不过,三楼把RSMRST#描述成PLTRST#这个信号了!
另外,那个C425是1UF的电容,这个电容在这里的作用应当是个延时的吧!
当RSMRST#变成高电平时,Q19截止,3D3V AUX S5这个电压通过上拉排阻对C425冲电,冲满电后,才能输出一个高电平的ECRST#信号!!

网友:
RC 延时电路产生的RSMRST#