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康N15235主板复位灯狂闪,时好时坏,请教维修思路。。

楼主(2011-07-31):
富士康N15235主板刚开始能开机进系统不定时黑屏,黑屏时复位灯狂闪,后来加焊SB、IO后开不了机了。只留下CPU、内存,去掉CPU,内存空板上电也一样,复位灯一直在闪,好像一直在按复位开关一样,南北桥MOS管的电压也跟着跳变,
不知从哪儿下手了,请朋友们参考参考。。。

维修需要点天份,像我就是1,2年了。焊工还是和你一样差劲
开始是北桥虚焊了,现在让你搞得IO也搞坏了。。哎,庸医害死人啊
焊工不敢恭维。别的不说了

网友:
在线等各位热心朋友。。。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,高手们指导指导。

网友:
是照片没有拍好,还是芯片没有焊好?

网友:
io
是坏的 黑屏的时候你因该打一下cpu的供电就知道了一般黑屏都是cpu不工作了

网友:
开始是北桥虚焊了,现在让你搞得IO也搞坏了。。哎,庸医害死人啊

练习一下基本功,朋友
把一个好班子,去掉,再装上IO。看是否可以10次不坏

网友:
黑屏时,CPU供电也正常,只是复位狂闪。

网友:
是照片没拍好,手抖了下,而且只是补焊而以,先谢各位了。

网友:
查询南北桥供电!我碰到两块,是桥供电问题引起复位灯闪烁!

网友:
我也有块945的板时好时坏还没找出问题

网友:
io经常拆下来装上的,没什么问题,一般还少故障扩大化的,多数都是忘记把笔记电源直接拆主板芯片

网友:
最近在修主板,还没遇到你这种情况,

网友:
我也有块精英945的,开机时,全部灯都在闪,3、4秒都就断电了。。都不知道怎么修

网友:
IO取掉再焊下 不行查桥的供电

网友:
哥们是新开始做维修吧。看着你的IO让人有点心痛啊。不过失败是成功之母。老鸟们也都是从这儿走过来的啊。

网友A:
根椐各位老大的点评,我再次加焊了北桥,现在又回到重前那样能开机了,我以为好了但是过了20分左右,又黑屏复位灯又开始闪了,真不知道从何下手了,请朋友们再帮助分晰。。。

加焊北桥后:

哦,还有照片是手机照的,IO没照好,重传一张。。。

网友:
IO照片没照好,开机20分后复位又狂闪,CPU供电正常,请老兄再帮分晰分晰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根椐各位老大的点评,我再次加焊了北桥,现在又回到重前那样能开机了,我以为好了但是过了20分左右,又黑屏 ...

AMD得北桥不好加焊
应该是北桥虚焊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AMD得北桥不好加焊
应该是北桥虚焊了

哦,那我再加焊一下,再试试,谢了哈。

网友:
谢谢大家关注,最后换了IO故障排除。。。

网友:
不稳定一般都是桥 i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