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功修复一台被修过不加电的T40经典(绝对原创)

楼主(2011-07-31):
今天收到一台T40,不加电,拆机目测,发现此机已被修过,且进过液,H8,PMH4有明显焊过的痕迹.,焊的还不咋的.不管他,先测了一下待机电压,发现无待机电压,于是测MAX1631的几个关键脚位,发现除了有16伏供电外,其它脚都无电压;MAX1631要正常工作的话,23脚-SHDN应该要有3.3电压,可这脚无电压,那么应该是TB62501F没有正常工作,测它的供电16正常,RC振荡电阻也是好的,周边的二级管,电阻都正常,可他的59脚VCC3SW就是不出来,后来看了他背面有两三个电阻,其中一个是供电脚的电阻10R实测有20多,更换后,TB的59脚VCC3SW有正常的3.3伏电压了,(PMH4的7脚接收到TB62501的59脚送过来的3.3V开启信号后25脚26脚RC震荡再由43脚输出3.3V给TB62501的63脚跟64脚同时也给1631的7脚跟28脚作为开启信号)还好PMH4能正常工作,测得MAX1361的7,28,,23的电压正常了,且9脚REF电压也正常了,可是还是没有3.3,5伏,而且MAX1631会发烫了,测得21脚,只有3.5伏,正常情况下,应该是5伏才对呀,于是测些脚对地的正反向阻值,发现正向阻值正常,而反向的只有800多,正常的机应该接近无穷大,这脚附近相连的二极管测得正常,晕,会是哪里的问题呢?找来图纸,点位图, 通过点位图发现这脚连接到U51(MAX1845)的21脚VDD还连到PMH4本着从简到繁的原则先拆了MAX1845,嘿嘿!阻值正常了,立马从旧板上拆一个装上,目测主板没有什么异常后通电,3.3,5伏待机电压终于出来了装上内存,CPU开机,晕不触发,发现以前修的那家伙,H8没焊好,重新给加焊一遍,开机正常跑码,装机拷机多日正常

网友:
按时序来的哦   思路就是清晰

网友:
思路 清晰   经验啊  呵呵  谢谢分享

网友:
"于是测些脚对地 的正反向阻"正反相阻值指的是什么??怎么测?不懂就问?

网友:
厉害啊,值得新手们学习。

网友:
值得学习!我啥时有那样的技术呀

网友:
踢死您老出修这问题,搞到烦死了.各种各样的.

网友:
支持烟台老乡

网友:
新手努力学习中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2-02-12):
正好也有一台,不知道啊是不是一样的毛病!

网友(2013-06-15):
厉害呀,手头没资料的怎么查啊。

网友:
维修高手啊,我就不知从何下手。哎-----