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求助主板维修

楼主(2011-07-31):
一台组装电脑开机显示器不亮,插奇冠6位诊断卡显示66FF00一直不变,不跑码,诊断卡CLK灯自始至终长亮,IRDY,FRAME,RST灯开机闪亮后熄灭,READY灯待诊断卡稳定后常亮,478的主板我接假负载测得总线时钟0.48伏,主时钟接近0伏,PLL供电1.6伏,CPU内核1.6伏,复位1.6伏,PG1.6伏,基准0.8伏,到南桥控制信号SLP1.6伏,STPCLK1.6伏,INIT1.6伏,SMI 1.6伏,A20M1.6伏,IGNNNE1.6伏,LINT1 0伏,LINT0  0伏,本人菜鸟请教大家指导,是不是CPU不工作还是主板不工作,一般哪个原件坏比较多,

网友:
兄弟  你测下内存供电  桥供电 正常不

网友:
刚测内存电压2.5伏正常,请问下一步该查哪里

网友:
没人见过这种情况吗

网友:
高手来看看呀,给点参考

网友:
测电是最好的

网友:
电压基本上是正常的,但是时钟不知道怎样算正常,我没有示波器

网友:
可看我的一篇帖子啊,那可是我一个月的经验,希望对你有帮助哦,如还是不行可给我回复.

网友:
478。。是老板子么。。如果是先考虑变形吧

网友:
看一下,时钟芯片的供电

网友:
应该是时钟部分的问题

网友:
内存供电  南桥 北桥 供电     CPU供电     都测下   大多是供电  不正常   你测完 把结果发上来

网友:
主板显卡插槽供电不正常会不会是这样问题

网友:
VDDQ1.6伏

网友:
其它测不出

网友:
都来关心关心呀,山穷水尽了

网友:
显卡插槽12伏,5伏,3.3伏均测不出来,不知道是不是正常情况,我用的打阻值卡

网友:
显卡插槽不会影响到完全不跑马吧

网友:
高手在哪里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