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D 升压板工作范围

楼主(2011-07-31):
      现在的笔记本多数都采用LED背光,很多人误以为LED的升压板和LCD的高压板一样没敢去测量,而LED的升压板的工作条件和状态我做了一个测试得出:输入电压:5.5-25V    输出电压:23-40V  输出电流:20MA/每组      ,共6组ON:5V OFF:0V      调亮电压:0-5V      。

如果说得不对,我也只是经验,如果有高手路过还请指教。

网友(点评):
准备明天研究高压板,看到这贴太给力了

网友:
输入电压好像是7——24V。当电压到达7v时LED灯微亮当达到18V时是正常使用的状态,当达到24v时就已经很亮了,估计长时间点的话会烧掉led灯

输入电压地确是 最低不低于 7V左右

网友:
不过这个升压电路可以达到这个电压程度,但是工作时肯定不会有这么高电压

网友:
最好搞个连载教下我们这些新手,我对LED供电部分不很了解

网友:
修过MP3,手机的,,就以它不是很陌生,跟它们的升压电路一样,连IC 都用的一样。。

网友:
楼主最好说下 高压板   我明天想研究一下高压板

网友:
我今天就遇到过怪问题,就收一摸升压板就亮,不知道为什么

网友:
我这里有个杂牌上网本的,屏暗,测灯管的电压5v 应该是升压没对,但是还没有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