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D主板,急急急!!!

楼主(2011-07-31):
现在发现AMD主板有个问题,困扰我很久了,至今未找到结果,求高手指点一二,问题一:没有复位,问题二:CPU供电1.1V,其他各路供电都正常,南北桥修了,问题依旧,BIOS刷了,I/O换了,CPU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,还是没解决问题,迷茫了,有没有修过这个问题的,给点经验呀

网友:
检查时钟了没?难说晶振坏了啊。

网友:
没有复位 查 供电 时钟     cpu电压低  用假负载 试试   要是变正常了   换cpu  或加焊北桥

网友A:
是什么芯片组的。 !!!

网友:
AMD的CPU最容易出问题,换个U先排除一下吧。

网友:
供电,时钟,复位正常的话多换几个U看一下吧

网友B:
32.768出问题也不工作

网友:
暂时没修到这种情况

网友:
什么牌子什么型号都不说清楚。一般是CPU容易坏,北桥容易虚焊……

网友:
AMD的主板坏的很多。都是北桥虚焊。找BGA重新做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晕      现在是什么问题嘛       cpu换了吗

U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什么芯片组的。 !!!

NF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32.768出问题也不工作

你遇见过这个问题呀

网友:
感觉是U出了问题

网友:
桥的问题比较多

网友:
重点检查晶振。
还有,晶振最好用示波器测下,别迷信用万用表测电压。

网友:
场管换!U换,晶振换了试试。毕竟什么都有可能

网友:
时钟正常吗

网友:
nf的检查下所有的核心供电是否正常?例如vldt是否正常?跑下pg线路是否正常?

网友:
测测底座看看

网友:
主板时钟测了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