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L410开机无显,请高人指导!

楼主(2011-07-31):
型号:联想SL410(INTEL PM45+ICH9M+AIT HD4570)
板号:DAOGC2MB8E0 REV:E
故障:开机无显
描述:该机原来是被雷击后,开机无显,网卡灯常亮,拆机发现网卡发烫,后来我换了片新的RTL8111DL后,网卡灯正常了,可还是无显,电流跑到1.27A左右就不动了,打内存,有持续稳定的波型,看样子内存应该过了,外接内接都无显,键盘灯也没反应, 我现在一点思路也没有了,望高手指导!

网友:
看样子 南桥有问题了

网友:
我前两天也修了个这本子,也是雷击,但是能亮就是不能上网。弄了好几天才搞定,换上有时候能上有时候不能最后因为一个两个通讯电容坏了搞定了。细心看看把因该是南桥坏了

网友:
BIOS会不会造成这种现象?

网友:
南桥的可能性很大。

网友:
先查南桥吧 。。。。

网友:
给我现在修的情况差不多,我的是进水了。原本不开机 先修开机了不亮 电流 1.2几左右。我怀疑是不是BIOS坏了 是独立的还没找到。有说集成的可以通用还没试试。

网友:
楼上修好了告诉小弟一下,我也好参照着修,我现在先查一查南桥LAN部分,我想由网卡造成南桥损坏,应该故障还是南桥LAN模块吧

网友:
{:soso__186266579909534190_2:}先换个南桥 就知道了

网友:
好像不是BIOS问题 我找到BIOS了。原来我的可以跑数到 67 就不跑了。是不是内存不过呀

网友:
楼主 你的搞定了吗 我的搞定了。最后还是BIOS的问题,刷论坛里独立的不行最后刷个集成的OK啦 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p;page=1#pid4154145

网友:
好的,多谢了,我下个试一试

网友:
先试下BIOS先咯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你的刷好了没有?是独立的吗?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样  回个话参考一下

网友:
南桥挂掉的机会比较多。。。楼主有结果说明一下

网友:
这个机器能跑代码的 ,先跑跑试试 ,不跑的话先查CPU 的复位,再去刷BIOS

网友:
感觉先查看南桥吧!不行的话在查查BIOS方面吧

网友:
RE: 联想SL410开机无显,请高人指导!(已修复)

刷了BIOS,机器修复,在这里特别感谢 新乡东方数码,多谢他提供的实例经验!我也用的是SL410K集显BIOS刷的,机器现正正常使用了

网友:
跑1.2几  应该到了显卡这块  刷BIOS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