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 SL410K 独显BIOS

楼主(2011-07-31):
机器是进水了 不开机 EC处进水 现在可以开机但是电流 到1.2左右就不动了 ,现在怀疑是不是BIOS坏了,目前找不到ATI独立的 。 是不是和集成的通用呀
搞定了 还是BIOS的问题,在论坛找到独立的刷上不行。最后刷个集成的就OK啦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429217&page=1#pid4154145
不开机

网友:
自个 找到BIOS了。应该不是那问题 现在检测卡跑到67 就不动了。郁闷 是不是内存不过呀?、请高手给指点一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