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款固态硬盘可以加大容量吗?

楼主(2011-07-31):
这块固态硬盘可不可加大容量有谁玩过...主控芯片是JMF601

网友(点评):
看你换的FALSH 而定了

网友:
INTEL的固太硬盘吗。这个不太懂啊

网友:
我觉得可以,但是估计得改电路

网友:
不可以的,因为在BIOS里已经都定义这么大的了,没法加了,除非刷程序

网友(点评):
应该是可以加的 就像我们换SATA 那样BIOS可以识别

网友:
我想一定能加的,只是要和U盘一样,要重新量产一下就行!

网友:
貌似不能加了吧!

网友:
应该可以吧,应该刷一个程序就行了

网友:
用相同芯片是可以,不过改装后要刷新硬盘的数据

网友(点评):
同意你的看法

网友:
来个专业点的点评下

网友:
百度一下,好像没有介绍。

网友:
加了以后要量产才可以用

网友:
应该是可以加的但是你的量产

网友:
理论上应该可以加,要重新量产的。用相同的存储芯片,可能电路板上还需要其他的元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