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迪尔ATX电源无待机电压的维修!

楼主(2011-07-31):
      今天朋友拿来一台机,说是不开机,经检查是电源无待机电压,打开以后也没看到明显虚焊和击穿的现象,用的PWM芯片是KA7500B,电压比较器是LM339.用表测试431无2.5V的基准电压,KA7500B、LM339供电各输入端分别无12v和5v。确定为辅助电源出现故障,用表测开关管阻值异常,基极串接的500K电阻开路,更换以后,一切OK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