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600GT 黑屏 修复

楼主(2011-07-31):
同行拿来一块86GT,黑屏的,说之前让别人搞过,平时看到这种二修三修的卡就烦,,,商家跟我比较熟,,没办法,他看看吧
先看看外观(扫去一堆灰尘- -)个别地方加焊过,主供电 GPU没动过,打下值,正常, OK,应该问题不大.12v 3.3v无短路,上机测试,很给面子,果然黑屏(废话,,)
先查08门,测VCC脚,2欧姆,明显短路了,拆掉08测焊盘,依然短路,量供电点7805,短路, 慢着,,仔细一看型号50N025?!我擦,这TM不是MOS么,果断扔掉,,
再量焊盘,还是短路,目测周围供电瓷片5颗,全部拿掉,果然其中一颗已升华为2欧姆电阻,换掉
这次阻值都正常了,焊上7805及瓷片电容上机测试,还是黑屏,不会吧?量下08门电压,0.2v,明显无供电,量7805输出端,0.2V,关机再次测量,发现7805输入端一颗二极管明显焊过的痕迹,太小了,拿照妖镜照一下,尼嘛的,焊反了,,拆下二极管测量正常,搞正极性后焊回去
再次上机测试,OK,亮了
进系统循环测试3D通过,此卡修复
PS:老人家总是说,活到老学到老,不懂就要问,不耻下问才能有提高,咱修卡的时候也是如此,咱不能当蒙医,乱搞一通,蒙对了是好,蒙不对只能使故障扩大化,浪费一块明明能够修复的卡,得不偿失,,

网友(点评):
lz这样修才上道,才是修显卡,坛子里曾经有人说过会用bga,就能修80%的显卡!!

网友:
比我厉害,显卡只会上BGA 哎!

网友:
想问问怎么判断那个位置是7805的??

网友:
说的也是,谢谢,那么在问问,rgb阻值正常但偏色怎么修

网友:
RGB正常   加焊GPU

网友:
不光要量R、G、B、行等电阻,还要量门电路供电电压。

网友:
现在的卡大部分都是BGA问题,焊了也用不久啊。

网友:
幸好前面的人不是弄得一塌糊涂,不然就左右哭死的份了

网友:
修显卡还是挺有意思的,楼主真牛!

网友:
还是要一步一步的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