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865主板上电死机的维修!

楼主(2011-07-31):
昨天接到一块华硕865的主板,上电死机,有时不开机。用手触摸南桥很烫,测试南桥供电对地短路,别的一切正常。更换南桥以后供电正常,用手触摸温度也正常,关掉电源插上诊断卡,触发开始跑码一切正常。
华硕
不开机

网友:
不就是你南桥短了吗。晕!!!!

网友:
台机865 也换南桥啊!没必要吧!

网友:
有必要,,成功就有成就感

网友:
南桥短路还能开机?

网友:
我也觉得,SB短路还会开机那就不是SB了

网友:
有点模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