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915关于W83321G的问题的解答及经验

楼主(2011-07-31):
       今天客户拿过来一台机器!开机的时候指示灯一亮一灭,风扇一转一停.  客户自己反应有换过电容,我拆下主板检查了一下   发现问题不大   比较简单   就是少了一组1.5v的南桥供电  经排查此供电电路由W83321G和两个MOS管组成   比较简单  最后把问题锁定在W83321G电源驱动控制芯片上     而手里并没用W83321G,于是找了几个定义一样的芯片  9202  9212  9214  结果都不行    真头疼啊   客户又狂催      没办法了   只有把所有的废板拿出来找找看   功夫不负有心人   终于让我找到了一个   换之!结果还是不行啊  BOOT自举失败电压过低  正常在七到八付之间   比 9202高一点点   郁闷啊   我想想拆下的 W83321G不可能坏呀   之前此板是内存不过北桥的问题   于是把自举二极管换了还是不行   又把自举电容换了   还把MOS管换了   把旁边的LM324也换了   结果上电就跑码了   激动啊    于是维修结束

网友:
谢谢 学习了!!我基础不好,台机板子没电路图 很多都不知道怎么修!

网友:
原来的问题也就是324吧,83321本就没问题

网友:
我也有块这样的板,也找不到元件,现在还在那放着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