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3000笔记本进系统到xp界面的时候就掉电

楼主(2011-07-31):
各位高人  我这有一个  经典到不能再经典的本子了   hp3000    呵呵  先不要说 是显卡问题哦   我说一下故障现象  有两种现象  一:能正常进系统到xp界面的时候 就掉电  掉到0.34A   之前到xp界面的电流 是  2.26A    二:到0.33A  就不动了    先说 显卡   和cpu座 和cpu电源管理芯片都处理完了  想问问同道中人   给点 建议

yzz163 -10 标题不清给你修改

网友:
是什么CPU阿,  如果是AMD   的换CPU阿

网友:
英特尔的cpu

网友:
  用示波器打打 各个电压 是否平稳

网友:
我这个本本   已经修好了  现在说一下 怎么修好的  简单地说 就是内存不过  查内存电压1.1A 查电感 电压正常  查内存供电芯片   发现内存供电芯片  的升压电路的二极管有输入没输出    补焊一下就好了  装机测试正常   给顾客  好了

网友:
内存不过还能进系统么

网友:
是因为那个内存芯片  的升压二极管   虚焊导致有些时候  能进有些时候不能进

网友:
内存供电1.1A?这样也能修好机器

网友:
太感动了,就是这1.1A,俺怀疑这LZ是来自圆其说刷分的

网友:
请问 内存供电电感电压正常 内存电压1.1A  是什么情况?

网友:
内存电压1.1V应该不能亮机吧,没试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