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!!!求救!!!

楼主(2011-07-31):
2TB的大硬盘用什么分区工具分啊?      常用的分区都用过了。分不了

网友:
DiskGenius  应该可以吧?
不知你是在什么环境下分区。如果是在WINDOWS环境下,就用系统自带的硬盘管理里的分区就得了
如果是用启动光盘的分区工具,新的启动光盘一般都集成DiskGenius这个软件了。
如果你实在是小白,请找有基础知识的人弄比较好。

网友:
你用的什么分区工具啊? 可以用下晨枫2.0 u起还不错2TB支持的

网友:
下班!明天继续

网友:
学习中,谢谢分享,经常交流,

abc4678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在PE下用DiskGenius应该可以

网友:
PE!!!DISK!报错只分得了1TB!还1TB不见了

网友:
一般用DISKGEN就行了的

网友:
说了DISK!只认得了1TB!

网友:
一键分区给发个方法发达的负担

网友:
一键很扯淡!!把硬盘搞的只有1TB!!!MHDD拆分区表又好了.      具体怎么分有高手回答么?

网友:
abc4678 -3 严禁灌水

网友:
PQ不认 2T么????还没有遇到过  是在不行就用 XP安装版 分区

网友:
diskgen就可以啊    windows下和PE下  都可以

网友:
dm10.0 分区比较好还好用

网友:
问题以解决!用GHOST       HD4分区完毕                3Q各位大佬

网友(2011-11-27):
凭什么扣我分!

网友:
最好是用win7光盘分区 那个最保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