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看一下这个热敏电阻可以用什么代?

楼主(2011-07-31):
看下图,这是SONY MBX-176中的一节,请问一下

PR36可以用什么代?

网友:
我用了一个0欧电阻代换,用一会儿关机了,拆来一看,把PQ13烧了,0欧电阻还是好的,现在手里没有这种电阻,想用别的代,可不知道上什么样的电阻合适?

网友:
按型号买一个 不就行了,

网友:
楼上真是高人啊

网友:
什么机型啊,照理论你的方法是对的啊!

网友:
33欧姆的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

网友:
l我又换了个10欧的,结果待机也没有,看来只能上0欧的了

网友:
开机后换上的PQ13烫的历害,怕一会再烧了,敢快关机了

网友:
人感觉:首先你要结合全图来看这个 PR36起的什么作用
还有你上了0欧的电阻 PQ13烧了, 这儿 ???   还是结合整图看吧, 问题???

网友:
PRG18BB330MB1RB资料:

网友:
应该是后面有短路的地方。查查看。

网友:
后面电路过载了,换成0欧当然会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