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2主板奇怪故障

楼主(2011-07-31):
    待机0.05A,  3v5v都出来了,按下开关后,触发了,电源灯亮起,电流却一点也不跑,所有PWM电感无电(除3V5V外),求思路!

网友:
电池能开机吗?应该是有个电压没出导致后面全没电吧  多看看有没有腐蚀的地方了!

网友:
待机3v5v有了 按开机键不触发 轻轻压下 开机芯片试下

网友:
照着我这个帖子上时序的步骤查查吧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32072-1-1.html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南桥没有抬高SLP_S5#  SLP_S3#

网友(点评):
同意楼上的,有的信号没出,可用波波打一下时序流程

网友:
谁有这个时序,发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