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60,KL2的板无显卡供电。。。

楼主(2011-07-31):
GFXON 出不来,U51第五脚3V正常,MAINON为3.3V; R499是1K的也正常,R499接的3V也正常,上电后Q43第2脚有3.3V,3脚无电压,,,,会是哪儿的问题呢??

机器有时可以开机,直接短接R495,GFXON只有2.3V,显卡供电只有0.8V

网友(点评):
建议你修好了把步骤发上来呀,以后大家也可以借鉴嘛

网友:
很明显,要想GFXON有效,DGUP_PWR_EN#必须无效才可以
我看了下KL2的图是有时序图的 在47页
PLTRST#发出之后才会产生DGPU_PWR_EN#
你照着47页的时序图再测量一遍,如果还不行就多发些数据上来

网友(点评):
基础不好,看图不仔细,是CPU供电没出来的故障,把CPU供电修好就好了。谢谢。

网友:
DGPU_PWR_EN#应该是低电平有效,U51是个与门,1、2脚都是高电平,才会输出高电平,找找DGPU_PWR_EN#这个信号是怎么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