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F41 待机0.04 无3 V 5V

楼主(2011-07-31):
8734 的20脚电压为2V
PU1的5脚无电压,6脚有3V电压
B+对地阻值为120多欧
PQ17和PQ15有一脚对地短路
现在找不到PU1的5脚电压,求助,这个图纸没有钱下,希望大家帮帮忙

网友:
呵呵 你现在的钱够下图纸了
B+都短路了  PU1的5脚还能有电压才怪呢
看看我写的该机型的电路分析吧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32072-1-1.html

网友:
我知道B+短路,但B+相关的东西太多,一时找不到是什么东西短路了,想烧一下结果可调电源又坏了,郁闷中

网友:
现在测到PD2后的四个电阻一端为18V一端为5V,这说明后肯定有短路,有什么好方法容易测出短路的地方

网友:
B+短路了,重点看电容MOS管吧  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短路的地方找到了,顺利触发,但是不亮,电流0.9,唉,又碰到麻烦的了

网友:
后来测显卡,显卡短路损坏,换显卡搞定,测试没有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