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高手支招 BGA从新焊775座 温度要如何设置才是最好的。。。我换了5个没一个成功。

楼主(2011-07-31):
求高手支招  BGA从新焊775座  温度要如何设置才是最好的。。。我换了5个没一个成功。。。请高手支招

网友:
775座?
这个是BGA最难的了

网友:
同感。今天客户拿来一个intel触点的板子,针折了好多。正好手里有现成的底座。上BGA开始猛烤,摘下来时230度左右。换的时候就费劲了,板子都干费了,底部温度310 上面290 。底座就是焊不上去。

网友:
兄弟们还有别的招吗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焊接上去了。。可是没有电压了。。。他NND烦呀

网友:
这个座子的焊接确实是个问题,有一次我陪了一块板给客户啊!求高手指点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