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液晶显示器的实例

楼主(2011-07-31):
有一天有个LG的17寸液晶显示器来修理,经过检查是LG液晶显示器的高压部分坏了,后来想更换通用高压条进行解决,但是高压条的长度无法放进。后来上网掏了一个,原装的一模一样,价格不贵,修理好了。其实如果无法修理的时候,更换原装配件也是一个解决的方法。

网友(点评):
这个也叫维修实例?高压条也不会修?而且通用高压板是完全可以装进去的,只是会不会的问题。

网友:
恩恩,啥东西都是原装的好啊

网友:
不是不会更换通用的高压条,而是那个地方根本没有地方放通用的,LG的那种驱动管本人这个小地方没有,所有最直接的干脆就换新的算了,才二十多,呵呵。。。。。你是高手,肯定会修拉,不然小小白就是你了。。。哈哈

网友:
是的,谁叫我们是新手呢?新装的电脑为什么老自动重启呢?高手帮忙下。

网友:
上网淘也要等好几天吧,客户不会等这么久的,我这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