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大FL3,联想X100E

楼主(2011-07-31):
修一个联想X100E的机器,能开机不显示,电流在1.0和1.3之间跳变.示波器调到1V和IUS的测试结果为CPU_PWRGD
大约2秒就有一个下拉的动作.对照图纸该信号是由SB直接到送CPU的.

CPU_PWRGD以前的信号全部正常,CPU_PWRGD以后的信号都有下拉的动作.对照图纸CPU_PWRGD是由SB直接送到CPU的.
SB和CPU的电压对照图纸一个个测过也全部正常,并且换过SB了,
CPU是直接焊在PCB上的,加焊过,故障依旧刷过BIOS,也一样.现在真没思路了,特向大家求助!!!手上没EC,要不想把这个也换了看下

网友:
sb710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?
CPU_PWRGD之前的PG信号能否维持,有没有和CPU_PWRGD一样的跳变现象
此外  SB710的时钟也会影响到发出LDT_PG

网友:
还是要看下CPU—PWRGD前面的电压和信号是不是都是维持在正常的,

网友:
呵呵,我觉得如果说什么你都说:测过了  一切正常   那怎么不亮呢?
你能保证所测到的数据都是正常的吗?
希望你能发上来你测到得数据  大家探讨下

网友:
CPU集成的我一般都是取了从做。还有就是要保证你在之前的BGA的处理中,不要出现失误,不然会让你忽略很多细节,对故障点的判断就不准确了

网友:
CPU_PWRGD这个信号,是南桥发给CPU的,可以把这条线断开看看,是CPU影响这个信号拉低跳变,还是南桥这个信号发出来的本身有问题!
另外,影响这条个信号跳变的南桥的前面的工作条件是哪些!比如HWPG会跳变吗,EC_PWRGD会跳变么,南桥收到EC发来的PG会跳变吗?像这个情况,前面都正常,不是南桥的问题就是CPU的问题了!

网友:
前面信号都正常,换了难侨,加焊了CPU,刷了BIOS还是一样.另昨天不小心把EC给烧了.悲剧,正在买料板,等料板到了在换个难侨看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