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n5010进水后,看电影花屏

楼主(2011-07-31):
戴尔n5010进水后,看电影花屏,重做显卡216-0772000后,不触发啦!见鬼啦!待机0,02,自动触发后0.08 ,在回到0.02 ,一直反复。。。。。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!
不触发
显卡
学修本
打一下电容看是不是芯片爆了

网友:
你在开机的时候用电压档测量南桥晶振的引脚,看电流是否能上来
做BGA做坏南桥晶振是常有的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短路了
你量下显卡上面的电容

网友:
显卡,显卡。

网友:
显卡从坐下

网友:
显卡 看看 我觉得显卡是重点 !在看一下 显卡供电

网友:
直接换新显卡吧!不要在做了

网友:
做完显卡最好测量一下显卡组织看看有没有短路,再上电,

网友:
查显卡供电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