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急急!怎么在论坛下载的文件全变成php了

楼主(2011-07-31):
问下各位怎么在论坛里面下载的文件全变成forum.php的文件了是怎么回事。我用的迅雷,如果用IE下载就显示无法读取原文件。

网友:
郁闷 下的不是PDF  那你说是什么

网友:
不要用迅雷软件下载,右键保存就行

网友:
右键保存或者右键选择迅雷下载

网友:
楼上的方法都试了还是不行,是不是我的IE有问题。前面三个图标就是用迅雷下的,是个网页文件。以前都可以的不知怎么回事今天不行了。

网友:
使用下载工具就会出现这种状况,用IE就好

网友:
不用迅雷啊!

网友:
不要用工具,如果还不行,换火狐试一下。

网友:
重装个系统试试,我开始也是跟你一样情况,下载还网页拦截,重装系统好了

网友:
现在先修复下IE吧 实在不行才重装的

网友:
基地下载东西先点那个连接,在跳出的窗口里面点右键另存为,记得吧迅雷的网页监视关掉就不会出问题了

网友:
会不会是你机子有病毒了

网友:
我的和你情况一样,但我不用迅雷就可以。可能你系统有问题

网友:
右键 另存为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了

网友:
估计是ie问题,重做系统

网友(2012-07-15):
我也是这样啊,,下了两遍都是php网页文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