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浦220CW8电源板被雷击了.元件烧糊了,求型号~

楼主(2011-07-31):
   飞利浦220CW8电源板被雷击了,电源芯片烧糊了,是个贴片8脚的.求电源芯片的型号.

网友(点评):
呵可,字体够大

网友:
是用 FAN7602 八脚芯片

网友:
谢谢了,我查了下FAN7602的PDF,对照了下实际电路.应该就是FAN7602了.

网友:
谢谢3楼的,对照了下FAN7602的PDF和实际电路.是一样的

网友:
弄个通用电源板就OK,再不行你就到淘宝网上去淘一个原装拆下来的货

网友:
八脚芯片就那么几个,好好检查电路板上的引角作用,好好对比一下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  EA1530或者EA1532?

网友:
学习中,谢谢分享

yxjdwxh -1 严禁灌水

网友:
贴片的你要把电源板反面拍下来。看正面什么都看不到。反面的话,我们大家还可以根据其引脚。外围元件,来分析是什么元件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