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M945 不跑码,诊断卡灯狂闪。

楼主(2011-07-31):
技嘉GM945 不跑码,诊断卡灯狂闪。 量了一下,发现内存电压跳上跳下,其他地都没有测到,电源是好的,请高手指点一下。
技嘉

网友:
查下桥供电吧

网友:
内供供电IC可能有问题吧

网友:
桥没供电也会这样闪,把内存供电修出来桥供电就正常了,板也就行了。

网友:
南北桥1.5V供电不够

网友:
我遇到过几次,都是内存槽下面的供电IC的问题!

网友:
首先先查桥供电,然后再测对地阻值是否正常!

网友:
这个问题一般都是桥供电不足照成的。建议修桥供电部分吧。

网友:
测对地阻值是否正常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