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460进水怎么维修

楼主(2011-07-31):
联想Z460让小孩子给倒上了热水,开机不显示了,这种情况怎么维修啊,,谢谢

网友:
别开机,直接找个维修中心,拆开来然后在烤箱里面烤12个小时,基本上完好无损。。就是腐蚀了也是很小的故障一般都能维修好,千万别开机。。。

网友:
烤箱里多少的温度合适呢。放在太阳下晒呢如何。

网友:
烤箱100度,在太阳下暴晒肯定不行的,有些原件在太阳光下容易老化的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只要一开机  本子基本就挂了   楼上说的方法很正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