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C888声卡不认

楼主(2011-07-31):
接修一块精英945GCT-MH主板,ALC888声卡不认,更换了一个ALC883,也是不认,按说这两个芯片都是8声道的只是信超比不同应该可以代换的。5V正常的,现在没有思路了,请各位老师多多帮忙!

网友:
是系统里不认?

网友:
把集成的声卡在bios里关闭了。
在其他电脑上试一试,看看好不好用。在安装有下,不行从新安装系统。

网友:
怎么楼上两师傅说的我都不懂,似乎是答非所问,还是我我水平太低?

网友:
学习中,谢谢分享

我是刚来的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是设备管理器里不认?还是什么?

网友:
可能那个也是坏的,,换多个试试,,,我之前换两个才好了

网友:
先软件后硬,就这点东西不是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