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分析下问题?

楼主(2011-07-31):
HP dv2013TX  开机进coms键盘正常,进系统后键盘鼠标就都不能用了(电脑有密码,所以进到输入密码的地方就不行了),然后进PE也是同样问题,在PE下USB鼠标和键盘是可以用的。大家帮忙分析下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。

网友:
系统挂了,
至于你信不信,我反正信了

网友:
那你觉得做系统简单还是修主板简单呢?

网友A:
我个人的逻辑观点是这样的,进PE不能用,不能证明键盘是坏的,但是进BIOS能用,绝对可以证明键盘是好的,
楼主为什么不肯装系统一试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个人的逻辑观点是这样的,进PE不能用,不能证明键盘是坏的,但是进BIOS能用,绝对可以证明键盘是好的,
...

客户说这个机子之前听到过电流兹兹的声音,C盘里有些软件需要用,装系统不是很方便。明天用我自己的硬盘装下系统试试,不行再拆机。主要是想知道有没有朋友也遇到过类似问题。

网友:
我早就对客户对故障的描述从绝望到淡定了,祝楼主好运

网友:
应该是系统里禁用了,可以接个USB键盘进去看看

网友:
这样问,说明楼主技术还不是很高,估计楼主也是刚入门吧

网友:
维修先软后硬

网友:
进pe好用 为什么不重做个系统看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