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K8U板载声卡不出音(解决)

楼主(2011-07-31):
技嘉K8U板载声卡不出音,在设备管理器有黄色感叹号,已确定不是驱动问题
声卡IC是ALC850 测了下外围电路没有发现有啥坏的,换了一个IC还是不行
求各位兄弟我该怎么修?
黄色感叹号

网友:
芯片正常, 就按常规思路查芯片的供电 ,时钟,复位,与南桥的数据传输总线,只知道这些了

网友:
早刷过BIOS了,查过了,有三个电容对地,直接拆下就OK了,但是声音有迟顿,把电容换上就差不多 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