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60E开机不亮

楼主(2011-07-31):
     R60E集成的显卡,电流一哈就跳到1。5回到一点四左右就不动了。上不上内存都一样,也不报警,感觉是没有过CPU,换过3207也没有好故障一样。CPU发热量大得很,不上散叶器就要开机一哈就掉电。电压都出来完了的。有人遇到过吗。

网友:
没跑数,为什么要换3207呢?CPU电压不对吗?

网友:
加焊显卡试试

网友:
可能是北桥。。你说插不插内存一样,电压又出来了!又是集成的显卡,,,,,

网友:
加焊北桥试试吧

网友:
先加北桥试试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板子 最好先查CPU 的复位,有的话 就刷BIOS ,不确定故障或者不到最后时刻别轻易做桥,楼上几位太不负责啦! BS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