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转接口芯片发烫

楼主(2011-07-31):
有个笔记本硬盘不能进系统,pe也能进,也不能装系统,取出找到转接口连到电脑上,转接口有个最的的芯片发烫,电脑能认到盘,但一点盘符电脑就死机,这是不是硬盘有短路了,还是硬盘有芯片坏了

网友:
能认到盘符,电路板应该不会有短路的,听着转动声音正常的话,先低格一下试试不妨

网友:
  MHDD扫几下,看有没有坏道没社。

网友:
发烫就是可能是正常的,不发烫就一定坏了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