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笔记本型号X32,用10分钟左右“自动正常关机”?

楼主(2011-07-31):
IBM笔记本型号X32,用10分钟左右“自动正常关机”,用电池开机不到3秒就掉电,请问是哪里的问题??

网友:
刷bios~我碰到过一台联想也是一样!自动保存东西关机~就算linux也一样!很奇怪~刷了bios就好了~!!

网友(点评):
inux 我都没 用过哦

网友:
我这几天也遇到个IBM T40 会自动关机。时间不定。不是断电关机。是正常那样关机。搞了二天。后来把键盘取了。用手工去触发。不关机了。我就用个USB的接着用了大半天没关机。希望能给你点帮助吧。

这样倒是碰到过

网友:
我的看法是休眠开关  你把它取试试

网友:
休眼开关的话.电源灯还是有的.(可能是在一闪一闪)关机是什么都没了

网友:
嗯,5楼有道理。顶

网友:
这个刷BIOS也能好,不会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