买一套维修工具,请高手指点。

楼主(2011-07-31):
店面马上开业了.
要买一套工具,BGA已经打算买基地的CF280T。
风枪安泰信8205.
不知道 烙铁,可调电源,买什么型号的。编程器想买500p,示波器想买100M数字的。
价格在中等,或者中上。要求质量能好点的,
这些都第一次买,不知道都怎么样,求高手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还有万用表。
希望热心人能推荐一下买什么牌子,什么型号的!

网友:
万用表首选胜利的
     ."".    ."",
     |  |   /  /
     |  |  /  /
     |  | /  /
     |  |/  ;-._
     }  ` _/  / ;
     |  /` ) /  /
     | /  /_/\_/\
     |/  /      |
     (  ' \ '-  |
      \    `.  /

网友:
万用表用福禄克的不错

网友:
买基地的BGA让它送你风枪烙铁就行

网友:
在哪里可以看到新手套餐连接?我想看看都有哪些东西。有的东西不用了,我自己有

网友:
铬铁一定要回温快,高频的,普通的受不了,特别现在无铅的板,有些铜板好的,回温慢的,一放上去好久没有反应

网友:
兄弟还是老地方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