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问题求助

楼主(2011-07-31):
一块NV单桥板不触发,不插电源,电池电压会快速拉底.测桥旁有几个小点容两端对地短路,是不是可以判断为桥坏了.

网友:
楼主的好像还没说清楚。意思含糊

网友:
你得看图纸,一般有短路,就可以判断桥了

网友:
应该是吧。。先换换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