令人头疼的映泰945P-A7G

楼主(2011-07-31):
今天接到一块映泰945P-A7G,上电不跑码,PCI复位正常,内存供电1.89V,南桥供电1.5V,总线供电1.21V,VORCE 1.3V,时钟0.4V,PG1.2V,测得无CPURST,排除故障更换电源管理ISL6322后,CPURST变为1.35V,但还是不跑码,刷了下BIOS,结果还是一样,纠结了。。。 图纸 测得BIOS的24脚H_INIT#_3V  为0V,该脚信号是南桥发出的,如图 当下把南桥加焊了一下,冷却后还是不跑码,测得BIOS 24脚还是0V。
没办法,正好店里有块一模一样的好板,测得24脚也是0V,说明应该是正常的。。我把两块板的电压全部打了一遍对照了一下,包括BIOS 32脚的电压,全部相同。。。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跑码,一个不跑码。。
CPU座我也用灯座看过了,无异常。。。请教下下一步该如果检修。。。感激不尽。。

网友:
IO是什么型号的?

网友:
加焊下北桥看看吧 ,没结果就不要搞了。 现在垃圾佬那里每日能收到好多这类的板子, 从他们那里淘来的板子修复率也是比较高的,修不好还可以卖回给他们。省时,省事,又省钱

网友:
哈哈,楼主果然还是天真无邪呀,CPU复位以后的问题,试问有几个高手能包搞定,这种故障首先是杀通病,比如XX牌CPU座容易空焊等等,然后再是老实的先刷BIOS,再量各总线的对地值,最后一招从最易坏的IC开始一路代换法,CPU复位之后的故障就是这样麻烦,小伙,不要天真想着能随便秒杀!

网友:
谢谢各位,这板子不修了,浪费我时间,IO是IT8712F-S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