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主机开机十分奇怪

楼主(2011-07-31):
本来是华硕主板915的,,可能电压不稳把主板上的一个W04 53三极管烧爆了(在24针口边上)。我换了个W1A 多少来的忘了。。反正是这样,开机跑了,嘟一声正常启运,马上关机再启动。嘟。嘟嘟,不能进入,拔掉电源等一下,再次插上电源,再次开机嘟,正常。(这里说明一下,无论是电源上的线或主板上24口线拔了等一下都可以正常启动。)不知道是不是哪个电容漏电。。或是BIOS不能载入,断电清零。才能正常启动。这是本人的想法。。请高手指点一下。。

网友:
怎么没人顶啊。。都不知道吗

网友:
   已经解决了,是电容的问题,可能是漏电了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