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第一个月的维修经验

楼主(2011-08-01):
下面是我第一个月进入维修电脑行业的总结:
1,CPU假负载不可信。可能有些主板骗不了它,呵呵
2,重要芯片:IO,时钟,BIOS这三个认真目测有无假焊,氧化,清理下。
3,压下南北桥
4,上管易坏??(这个还未证实)因为好多板的无电压时,上管坏的次数多,而且换完电压就出来了。
5,短路时可用可调电源来电击,哪烫拆哪
6,可先放电一下,
7, 一般坏的话,只会坏一个地方,要么就在附近,很少出现修这个,别的地方也坏了暂没出现
不知道里面是否有无对错啊,还请高手指点批评啊

网友:
有老手的潜力

网友:
小伙子有发展

网友:
一般是CPU供电电路的上管易坏

网友:
i谢谢大家捧场,经过这几天的维修,我对其中一条更正,第5条电击法,请慎用电压调到一半,弄不好会扩大故障

网友:
5,短路时可用可调电源来电击,哪烫拆哪

网友:
第五条应该是电压调成3V,正级接短路地方,负极接地,那个芯片烫,换掉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