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调稳压电源带不动笔记本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11-08-01):
兆信稳压电源PS-305D可提供5A30V怎么就带不动惠普笔记本HP dv7-1014ca,
其适配器输出为19V4.74A,90WMax,可是用于Lenovo 6465-CTO(20V3.25A)没有一点问题。
请问是什么原因?

网友(点评):
是不是电流表那里调节太低了

网友:
带不动什么意思?

网友:
呵,电流加大哦

网友:
那个电源插口检测脚没有供电,不会起啊,基地有专门的转接头搞一个,或者在基地搜一下,有人搞过,就是吧中间那个检测脚和正极连一块。不过也不是100%亮,不然直接就上原配电源

网友:
带不动,就是笔记本开不了机啊。

网友:
中间那个(黄色)与左边一个(黑色)接地连在一块也可以了吧。

网友:
是电源功率太小了 换个大功率的 我的就行

网友:
你看功率了吗,你那可是90w的

网友:
插头孔中间是不是有个针,那是检测用的,插头一共3个头:外壁、内壁、针。

网友:
还有:笔记本检测到电压过高,自动保护不能开机。

网友:
调低电压后电流不够也可能不能开机。